请问有谁懂解决 松下伺服驱动器err21

楼主(2018-05-04):
松下伺服驱动器err21 松下伺服未接通使能信号转动电机轴头能显示转速,接通使能信号就报ER21.
那位大侠懂松下伺服多个些呢,望着解答!!编码器线都是好的

网友A:
编码器的链接线是自己做的吗,编码器线与电机线有在一起吗。以前自己做的线,用多芯线把电机线与编码器弄在一起出现过这种报警。量线都是通的。

网友B:
编码器接错了 要么就断线了 要么换电机(编码器坏了) 要么换驱动器(编码器通讯块坏了)

楼主:
线都是没问题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线走坦克链。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一上使能就报警。旁边一台安川伺服也是一样报AC9 也是编码器通讯问题。
将开关电源上电,就报警 接通使能就报警。查了使能电路也是对的,不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C:
检查编码器线

网友D:
是松下A4的吧,先把干扰搞定

网友E:
认为干扰的原因比较大些,有过三菱相似的问题。最后是加濾波電路。

网友F: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干扰的问题,1楼的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我一个客户自己修机器的时候就是把编码器线和电机线用同一根多芯线接的,结果伺服使能ON,马上驱动器就报错,后来单独拉线,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另外还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装配电工在做机台线的时候,把多出来的电机线和编码器线盘在电机上了,结果电机运行一会就开始报编码器通讯错误。

楼主:
楼上大神,正解,确实干扰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