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上怎么表示32位的赋值

楼主(2018-05-05):
在GX works3上32位赋值D0:D:=D10;.GX works2上怎么写?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直接用dmov指令就行

网友B:
定义一个双整数的变量VD 然后 VD:=D0;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1楼正解,32位只是分一下高位和低位,占用两个寄存器。

楼主:
ST语言,用赋值语句怎么写呀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