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PLC是FX5U,就是我有一个抓取玻璃的机器人(4轴伺服充当,有地轨、升降、平移、夹紧),机器人两边有16米长的货架,货架有3层,每层货架都可以放N片玻璃。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想问的是,用什么方式处理数据的存储和采集。比如,第二层已经放了多少块玻璃,或者上位机叫我去第一层某一个位置取一块玻璃,等等。请教大哥们解说一下

网友A:
一个萝卜一个坑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程序跟着动作要求走就可以了 先确定要求 然后就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