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那位大师有三菱以太网通讯的视频  求发一份  找资料看着太迷糊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要使用以太网怎么通讯?能不能后说具体一点。最近刚好我在搞fx5u的SLMP通讯,电脑与PLC通讯

网友B:
用5U做以太网不麻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要使用以太网怎么通讯?能不能后说具体一点。最近刚好我在搞fx5u的SLMP通讯,电脑与PLC通讯

我最近在看5U 的以太网    看到他分的有 SOCKET 通讯  SLMP 通讯   其中 SOCKET 里面 ACTIVE 和  PASSIVE 通讯没搞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按照书上面通讯成功啦 但是感觉脑子里面还是迷糊的   没有整体概念  或者说 他的SOCKET通信适合于什么情况下   或者  与SLMP通信的区别   另外  能不能给发一个 你做的SLMP 的程序  我这边 测试没有成功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U做以太网不麻烦

我刚接触以太网  只是按照5U手册上面的介绍 进行实验  但是感觉搞得迷迷糊糊的  虽然实验成功啦 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彻底明白 就是不明白他里面各以太网通信使用的范围  什么情况下选择那种通信     知道的话 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