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工控机和PLC有什么区别?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原理差不多,工控机贵,PLC可以选型

网友B:
工控机接口丰富,可以连接很多的设备进行通信,PLC在这方面就差很多,
PLC实时性比工控机好。

网友C:
工控机和PLC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的设备,他们的区别大了。PLC是一种已经写好底层程序的,由单片机组成的,具有输入输出、存储、计算功能的设备,通过上位机(可以是电脑、手操器)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写程序,然后下载到PLC,PLC通过对编写好程序的计算执行相应的模拟量和开关量的输出动作。工控机则是一台电脑,没有装程序之前什么用也没有用,如果安装了游戏,他就是一台游戏机,如果你安装了对应的工控程序(如编程软件、DCS软件、组态软件等)可以完成对应的工作,但是工控机除了能输出通讯数据外,如果想控制开关量和模拟量,必须由外部设备支持。OK

网友D:
缺点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是搞PC-Based比较多,说一下优点
1. 储存容量大,硬盘...大家知道的
2. 连网能力:这个是PC的强向,不论是资料库, MES, 当Data Gateway或是连接各式PLC, Robot...几乎都有现成的资源
3. CPU运算能力强: 像机器视觉, 或CNC數控工具機比較需要高运算能力會用PC-Based。
4. 圖形顯示能力:PC都能拿來打遊戲,要顯示3D加工軌跡也是簡單的事。

一般电子制造业 因为要处理资料量较多,用PC-Based会比较多, 但也会搭配PLC。富士康, 伟创,框硕生产手机, 笔记本, 里面有许多自动化设备都是用PC-Based架构。特別当一台设备需要 1)I/O控制, 2)轴控制跟 3)机器视觉 3者都需要时,选工控机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像視覺點膠機, 視覺鑽孔,視覺焊接...

网友E: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F:
3楼4楼说得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G:
3L正解,工控机能干的事情太多了····两者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

网友H:
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的玩意你非要拿来比,让人家怎么说出他们的区别,,就好比一个人和一辆车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你能答出什么来?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描述:研华
描述:贝加莱
描述:固高
工控机其实一直在变化,目前有部分以控制器的产品存在, 也就是使用者不用在去考虑内部插什么控制卡,安装什么驱动程序, 避免安装后复杂的设置与相容性问题,例如下面3家的产品,提供各位参考

网友I:
工控机和PLC应该是两种设备!PLC是集输入输出管理和执行一体化的设备,程序需要其他设备输入,功能全面但不强,只是执行。
工控机严格意义来说就是一台工业用电脑(有的工控机主要部件就是台式机补件,比如研华的部分型号主板、CPU、显卡、内存),和电脑没有区别,功能多,可以编程、管理,但不能直接执行,需要配合其他设备一起工作,入PLC、各种控制卡、控制器。

网友J:
我接触到的,工控机是研华的IPC610系列,PLC是西门子s7系列,欧姆龙,三菱FX2N等.具体说工控机就是在可靠性方面强化过电脑,PLC则是可以独立或成系统运行的控制器。
工控机我们常做上位机用,PLC则一般作为下位机用

网友D:
贴一个 "工控机" 应用给各位参考

网友K:
看具体要求来吧,按要求选型

网友L:
觉得覅偶麦克风可怕的趴会客人

网友M:
工控机,容易死机的pc

网友N:
工控机就是低配电脑,低配到只能运行个组态软件或者特殊应用,目的是实现人机交互或者集中控制,监控等。PLC是控制器,需要的带动驱动设备,真正干活的,PLC没上位机可以搞事情,工控机要没有下位机支持就只能玩扫雷,纸牌,红心大战,而且还会卡顿。

网友D:
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过10几年前是这样。
现在连西门子也推出工业PC, 自动化已经慢慢跨入4.0时代,随着处理的工艺提升,资料越来越多与连网需求,工控机在某一块市场确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引用 网友N:
工控机就是低配电脑,低配到只能运行个组态软件或者特殊应用,目的是实现人机交互或者集中控制,监控等。PLC是控制器,需要的带动驱动设备,真正干活的,PLC没上位机可以搞事情,工控机要没有下位机支持就只能玩扫雷,纸牌,红心大战,而且还会卡顿。

网友O:
工控机功能比PLC强大太多

网友P:
对吧 工控机更像是电脑,主要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