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中怎么设置断电保持

楼主(2018-05-05):
fx5u中怎么设置断电保持

网友A(2018-06-30):
有相对的断电保持型寄存器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B:
有独立的断电保持型变量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8-13):
引用 网友B:
有独立的断电保持型变量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有具体的使用范围吗,M地址哪个范围是断电保持的。
有手册看查吗。FX5U

网友D:
自由设置

网友E:
您用L继电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