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点动不能反转

楼主(2018-05-05):
台达B2伺服,P1-00设为 0x2 脉冲+方向,
通过触摸屏点X+,Y+,两个伺服电机都能正向运转。点X-,Y-时两个电机都没有反应,
请问是伺服设置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请指点一下

楼主:
但是,回原点驱动后,能够反转,
所以,就迷茫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贴,等待中。

网友A:
可以打三件客服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三件客服问下
谢谢你的回复。
已经打了,台达客服今天不上班。
在线监控时,X+Y+执行条件满足时动作正常。
X-,Y-执行条件满足,但是plc没有输出。y0,y1,y2,y3都没输出。
回原点按钮按下,必须在手自动切换以后才执行。
已经确认没有同时执行的指令,把触屏上X-Y-对应的M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18-07-07):
应该用DDRVI

网友C:
会不会极限接反了,所以只会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D:
你程序不涉及双线圈输出吗?你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E:
这是三菱什么软件。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菱什么软件。
台达 ISP soft 软件

网友F:
运行完成后监测一下完成信号是不是已经触发,你重新切换就i可以了,我怀疑是正转停止后的内部信号没完成或者断开。不太了解台达内部信号

网友G(2019-04-06):
点动用DDRVI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