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8-05-05):
我设置了最高频率120,但面板上只能达到51.12hz,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把你设置的相关参数说一下

网友B:
还有多段速没有设

楼主:
我设置了pr.79为 3 pr.1为120hz,为4~20ma输入,没采用高段数

网友C:
PR.1 是指上限频率, 你设置120HZ,只是说这台变频被锁定上限120HZ
实际跑多少频率,由频率给定方式决定。你这里用的是4-20MA,还要设置4-20MA对应多少频率。并且外部实际有相应强度的信号进来才行。
建议看一下A800应用篇的388页:
下载积分:+2(吴楠楠)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