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

楼主(2018-05-05):
请教大神,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QD75MH2模块报错008是什么错误?为什么手册上没有这个代码?

网友A:
同样问题,等

网友B:
有二种错误代码,一种是模块错误代码一种是伺服错误代码。

网友C(2018-07-09):
看看伺服报警没有,plc诊断查看错误代码

网友D:
打4008213030,按1,按5.美女客服为你解答
杨乐乐之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4008213030,按1,按5.美女客服为你解答
美女客服脾气不太好,能自己搞定还是不要问了。

网友F:
在运动控制器的监视画面中,可以直接读取报警内容。

网友G:
是中毒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