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通讯求助

楼主(2018-05-06):
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我用CP1H RTU模式读取一个32位的数据,数据位从D32354占用到了哪个寄存器了呢?
还有就是,32位的数据要用触摸屏显示出来,应该怎么解决呢?知道的说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触摸屏可以设置显示的数据格式、位数以及数据的地址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