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三菱伺服电机MR-J4-200A系列的伺服控制器,我想实现绝对位置的控制,就每次开机不用回原点。请问各位大侠,哪位知道怎么解决??控制系统是三菱FX的PLC+FX3U-1PG控制模块来控制的。三菱伺服控制器的电池我也装上了 ,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万分感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使用ABS指令读取
能否举个例子来说明下,谢谢?

网友B:
开机1秒之后一直读取D8340 脉冲数,把读取的脉冲数保存到保持寄存器,断电再开机用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M8002把保持寄存器的脉冲数赋值给D8340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1秒之后一直读取D8340 脉冲数,把读取的脉冲数保存到保持寄存器,断电再开机用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M8002把保持寄存器的脉冲数赋值给D8340就可以啦。

万一有人没事在那边玩轴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一有人没事在那边玩轴怎么办?

哈哈~ 同问

网友E:
万一有人没事玩轴怎么办,用带刹车电机呗,

网友F:
光栅或者电子尺 闭环

网友G:
买个绝对电机好了

网友H:
增加100块钱即可搞定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突然断电怎么把d8340当前值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突然断电怎么把d8340当前值保存

开机1秒后就一直读取D8340的值到保持寄存器就可以啦

网友J:
下载个J4伺服使用手册把,第12章有详细说明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J3伺服使用手册的第14章更详细,有接线、程序举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机1秒后就一直读取D8340的值到保持寄存器就可以啦
断电后8340清零了

网友K:
麻烦你增加模块,上电后伺服通讯 读取驱动器位置反馈.其他方法没有.否则增加绝对光栅尺,同样的方式处理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L:
用ABS指令读取位置值

网友M:
我这边用的是Q 每次开机都可以自动读取位置 靠的是条码定位
还不需要伺服带电池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