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大师帮忙解释一下 ACTIVE 和 PASSIVE 设备连接的意思  看说明书没有看懂

网友A:
一个是PLC是服务器端,一个是PLC是客户端。再简单点就是一个是设备或者上位机过来连接PLC,一个是PLC主动去连接设备或者上位机。

网友B:
一个是打电话的,一个是接电话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PLC是服务器端,一个是PLC是客户端。再简单点就是一个是设备或者上位机过来连接PLC,一个是PLC主动去连接设备或者上位机。

你们这些知识都是从哪里看的  我今天打客服电话他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还是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