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问题

楼主(2018-05-06):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FX2NPLC中指令[FROM K1 H0A K4M230 K1]是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A:
将位于K1位置的特殊功能模块 的 H0A号缓存 读到 M230起的16个M中。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主了,主要是想知道H0A号缓存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了,主要是想知道H0A号缓存代表什么意思?
那要看插的是那個特殊模塊,不同模塊的緩存意思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