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8-05-06):
给启动信号,面板上有数值在跑,没有报错,就是不转,请教原因

网友A:
使能打开没有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子齿轮比没调好,把电机一圈的脉冲数调小点试试

网友C:
昨天遇到相同的问题,记性有点不好忘记怎么搞的了.。
你是什么伺服?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D:
联轴器松没

楼主:
解决了,改脉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