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最近刚刚接触博图软件,建立程序块里面有FC FB块,有些不明所以,主要是考虑到网上说的如果建立得不对会让数据臃肿之类的,所以在此就想搞清楚点,各位经验丰富的兄弟伙些,能否直白指导几句,看手册真的是看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方向。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这个手册上有说明的。FC作为临时调用块,不占用DB块。FB块会自动生成DB块,可在DB块里面自己建立数据。我也初学,目前了解的就这么多。

网友B:
一般较简单的程序用都FC,较复杂并牵扯到大量数据的程序用FC,FB中的接口中有静态变量,可以生成用于存储数据的背景数据块。

网友C:
二楼正解,其实如果你的项目不是很大的话,没必要考虑到底用FC还是FB,存储空间足够的

网友D:
用户FC还是FB ,不是根据复杂不复杂来定的,是看你的程序运算结果是否有需要掉电保持的, 例如温度数据,动作记忆等等
加垒电气

网友E:
西门子论坛几个技术大拿建议统统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