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步进电机正负脉冲可以正反转,用脉冲加方向没反应。接线相同。会有哪些可能呢?感觉用步进总是有问题。有没有什么步进比较好用的!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器内部的跳线问题,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内部有一个跳线,改变跳线的短接方式,可以改变驱动器的控制方式(CW/CCW或Pluse+Direct),如果驱动器内部的跳线被改成CW/CCW方式了的话,那么使用CW/CCW方式时是可以正常正反转运行的,但如果使用Pluse+Dircet方式的话,步进电机只会向一个方向运行;反之,如果驱动器的跳线改为Pluse+Direct方式的话,使用Pluse+Direct方式是可以正常正反转运行,而使用CW/CCW方式驱动的话,正转时电机会正常运行,反转时电机不会运行的。

网友B:
我在FX1S上用正负脉冲不能控制步进换向,只有多用一个Y输出给驱动器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器内部的跳线问题,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内部有一个跳线,改变跳线的短接方式,可以改变驱动器的控制方式(CW/CCW或Pluse+Direct),如果驱动器内部的跳线被改成CW/CCW方式了的话,那么使用CW/CCW方式时是可以正常正反转运行的,但如果使用Pluse+Dircet方式的话,步进电机只会向一个方向运行;反之,如果驱动器的跳线改为Pluse+Direct方式的话,使用Pluse+Direct方式是可以正常正反转运行,而使用CW/CCW方式驱动的话,正转时电机会正常运行,反转时电机不会运行的。

多谢。用的是富兴的驱动,有拨码开关,脉冲加方向正反都不转。正反脉冲转动正常!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FX1S上用正负脉冲不能控制步进换向,只有多用一个Y输出给驱动器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

正负脉冲也是要两个输出!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FX1S上用正负脉冲不能控制步进换向,只有多用一个Y输出给驱动器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

不是所有指令都可以使用正负脉冲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