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1.步进驱动器的电压输入范围在DC20-50V,请问可不可以直接用环形变压输入AC48V?  48V电压有效值
2..驱动器到电机接线距离最长可以做到多少米?
3.用矩形连接器来连接步进驱动器跟步进电机,在一个连接器里面接了很多两相线(A+ A- B+ B-),如果连接器有40pin脚,10个电机通过这个连接器接线。这样对电机运动有没有干扰?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1. 驱动器上标的电压范围是DC的话,你只能给驱动器接入直流电源,如果表的是AC的话,那么接AC或DC都可以,DC的驱动器内部没有交/直流整流单元,而AC的内部是带有AC/DC整流单元的;电压范围在DC20-50V的驱动器,你可以接DC24V、DC36V、DC48V都行,电压越高,电机在高转速时的转矩就越大,当然,也得电机能适应高电压才行;
2. 一般步进电机的动力电缆不要超过5米,否则可能会出现电机丢步的现象,再者,动力线越长,电压降就会越明显,所以一般步进、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都是越近越好;
3. 理论上来说不会出现干扰,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每个步进电机使用单独的电缆,如果实在要用一根多芯线的话,最好使用信号用电缆,即多对数双绞屏蔽线,使每个电机的A+、A-用一对、B+、B-用一对,且都带屏蔽,另外,屏蔽层单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驱动器上标的电压范围是DC的话,你只能给驱动器接入直流电源,如果表的是AC的话,那么接AC或DC都可以,DC的驱动器内部没有交/直流整流单元,而AC的内部是带有AC/DC整流单元的;电压范围在DC20-50V的驱动器,你可以接DC24V、DC36V、DC48V都行,电压越高,电机在高转速时的转矩就越大,当然,也得电机能适应高电压才行;
2. 一般步进电机的动力电缆不要超过5米,否则可能会出现电机丢步的现象,再者,动力线越长,电压降就会越明显,所以一般步进、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都是越近越好;
3. 理论上来说不会出现干扰,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每个步进电机使用单独的电缆,如果实在要用一根多芯线的话,最好使用信号用电缆,即多对数双绞屏蔽线,使每个电机的A+、A-用一对、B+、B-用一对,且都带屏蔽,另外,屏蔽层单端接地。

受教了,谢谢!!   这台设备控制柜要跟机构分开,之间的信号全部要用连接器隔开好拆装。整整21个电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1楼说的很详细,距离的话我用过5米左右没有什么问题,在规定电压范围供电电压越高,电机工作转矩越大,相应的发热会厉害点,一般供电电压较高建议加散热风扇,多组电机用一根线最好是双绞屏蔽线,一个绕组对应一组双绞线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