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J4电子齿轮比设置

楼主(2018-05-07):
三菱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要设置吗?J4的分辨率4194304,丝杆导程5mm,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9638.html
版主刚刚回答完成的,还是热的!
QQ:569456723

网友B:
直接设一圈多少脉冲就行了 不使用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编码器分辨率 分母是一圈的脉冲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