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上写[<> K3M20Z0 K0]------(Y0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7):
三菱PLC 上写[<> K3M20Z0 K0]------(Y000)是什么意思 恳请大师分解,谢谢!
下载积分:+1(xuruyi579)

网友A:
当K3M20Z0 不等于 0的时候, 输出 Y0
K3M20 是指M20开始的12个M
Z0是变址,如果Z0是0的时候那就是M20,如果Z0是10的时候,就是M20+10=M30
不等于0,在这里面意思是这12个M,其中有一个ON了。
关键还要看Z0等于多少,通过监控梯形图查出Z0的值 ,再去查那对应的12个M,其中只要有一个M ON了,Y0就会输出
下载积分:+1(xuruyi579)
下载积分:+1(smtplc)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beau123)
下载积分:+1(13862136244)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有丶不同)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汪传福)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ymmfa 楼主
追问一下,那[<> K3M20Z0 K0]------(Y000)中的K0表示什么意思,如果是1,会如何!谢谢

网友A:
K0 就是0..
K1 就是1..
相对K3M20Z0这12个位来说, K0是 0000 0000 0000
相对K3M20Z0这12个位来说, K1是 0000 0000 0001
下载积分:+1(有剧毒)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zhuo61061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iqqme800813) 真诚感谢!

网友B:
站长解释的非常到位 赞一把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D:
站长威武

网友E:
可以把它这样理解。实际上可以算是一些M的报警触发。比如K3M20Z0,具体看Z0得数值是多少,比如它是以12的倍数来变化,那么就可以表示很多M,有M不等于0,说明有报警发生。玩过[D<> K8M1000Z0 k0],z0以32的倍数来变化,用法上。没有松下的字好用,

网友F:
站长解释的非常到位 赞一把

网友G:
又学习,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H(2018-06-08):
好,解释的非常到位

网友I:
学习力,谢谢大家经验

网友J:
当K3M20Z0 不等于 0的时候, 输出 Y0

网友J:
站长解释的非常到位

网友K(2018-07-11):
学习了,k3=4x3??

网友L:
niuiuniuniuniuniu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这是神回复来的
史焕龙

网友M:
k是十进制数,

网友N:
站长的解析通俗易懂

网友O:
站长解释的非常到位 赞一个
2020,加油!

网友P(2018-09-17):
小伙子你运气好啊,站长给你解答了

网友Q:
站长真牛 厉害 学东西了

网友R(2018-11-28):
涨姿势了

网友S:
这个写法一点复杂、
plc

网友T:
这种往往用来做报警指示,有一个以上报警就会亮灯或者声音提示。也可以把 K3M20Z0 先存到存储器里面,用存储器或者代码来指示。

网友U(2019-01-21):
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V:
赞一个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W(2021-11-29):
引用 网友A:
当K3M20Z0  不等于  0的时候,  输出 Y0

K3M20 是指M20开始的12个M

Z0是变址,如果Z0是0的时候那就是M20,如果Z0是10的时候,就是M20+10=M30

点赞

zsh340

网友W:
引用 楼主:
感谢ymmfa 楼主
追问一下,那[<> K3M20Z0 K0]------(Y000)中的K0表示什么意思,如果是1,会如何!谢谢

管理员讲解得很清楚了,<>K3M20Z0是变化的比较值,K0是固定的比较值;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只要K3M20Z0中的任何一位的状态为1时(如Z0=0时,M20~M31之间),那么Y0就会导通。如果指令变成<>K3M20Z0 K1的情况,只要K3M20Z0中的任何一位的状态为0时,那么Y0才会有输出。
K3M20Z0中的Z0是变址,如Z0=0时,那么就是M20+0=M20为首地址的连续的12个中继,Z0=30时,那么就是M20+30=M50为首地址的连续12个中继(M50~M61)。为什么会是12个连续呢?因为是K3M20,如果是K4M20那就连续16个中继(位元件),K1=4位;K2=8位;K3=12位;K4=16位;K5=20位;K6=24位;K7=28位;K8=32位。其实这些编程手册上都有详细的讲解。多看看手册,这只是基础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