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PLC FX0S

楼主(2018-05-07):
三菱PLC FX0S-10MR 为什么我写不了SFTL位移指令,感谢高手指教!

网友A:
FSTL ? 是 SFTL 吧

楼主:
感谢
twingo49你的回复,你说的对,我打错了,现在改了过来
可是我还是写不了位移指令,是不是FX0S内部没有这个指令呢,不解!请教请教,谢谢

楼主:
就是写入PLC 时错误灯闪亮

网友A:
有這個指令

网友A:
你是不在SFTL後面加了P,FX0S不可以加P

楼主:
感谢twingo49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