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FX2N-1PG控制三菱JE10A伺服的   ,伺服接线有  脉冲,方向,DOG,    OP               如图写入H500=101 0000 0000  到  BFM#3是怎样对应  b0--b15    ,b0-b15有16位,可是H500只有11位,是如何对应关系 的。

网友A:
H500只寫到b0~b11

网友B:
只要是H就是16位。

H摆在那里,16位就是16位,不增不减。

比如H1  你说只有一位,但可能吗?

H1 是0000 0000 0001  也是16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H就是16位。

H摆在那里,16位就是16位,不增不减。

比如H1  你说只有一位,但可能吗?

H<<<<<<<<<十六進制
K<<<<<<<<<十進制
四個為一組總共四組 H  O    O    O    O 分別為B15-B12   B11-B8   B7-B4    B3-B0

B3      B2      B1      B0
2^3    2^2     2^1     2^0

H 1111 = K4369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十六进制的啦,好好看看十六进制跟二进制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十六进制的啦,好好看看十六进制跟二进制之间的关系

好迷人頭像~~~快跑出來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迷人頭像~~~快跑出來了

你的也不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