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与伺服进行通讯时回原点功能的正转极限和反转极限还有原点如何定义啊?我看手册映射中也没有,这个不知道如何弄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在伺服軟體

网友B:
接在伺服驱动器上的啊

网友C:
是5U控制JE-C的伺服么?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伺服軟體

是可以设置啊  但是原点应该怎么确定呢?只是设置回原点方式  但是没有说明原点是哪个输入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5U控制JE-C的伺服么?

恩啊 对  求解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伺服驱动器上的啊

怎么接 求指导啊

网友A:
這不是有嗎?多看資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有嗎?多看資料吧

这意思就是通讯的同时还需要接线?那这通讯没意义啊  也省不了接线   还需要用伺服的IO端口、、

网友A:
就算是通訊也是要用一些IO接線這本來就是基本道理不是嘛
難道你不用正負極限,只是這部分是連接控制器或伺服驅動器
通訊好處和脈衝不同請自行研究

网友D(2018-11-24):
如果通讯控制的话,我建议将 限位开关接入,PLC模块输入点。使用绝对值伺服,这样,也不存在建立零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