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采集

楼主(2018-05-07):
有个项目需要从安川伺服驱动器采集伺服电机上编码器 的脉冲信号,需要一种线性接收器来做转换,请问一下要用哪种型号接收器与SMARTPLC(输入端接线是NPN型)匹配呢?

网友A:
买个NPN转PNP光耦,或者SMART输入接成NPN输入

网友B:
要接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信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