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组态王上位机如何设置与一台S7-200的PLC通讯

楼主(2018-05-07):
最近做了一个工程,上位机采用组态王6.55,其中有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不能同时和两台组态王通讯,只能和一台组态王通讯。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如何设置组态王里面的配置?S7-200的以太网配置已经设置好了,里面的客户机连接地址也与上位机地址一致。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工控人生之精华

楼主:
为何这个跑到未验证的主题里了?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A:
为啥不走串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串口肯定是不能的 串口只能有一个主站 CAN总线倒是可以有多个主站的 具体的没有搞过 需要查资料

网友C:
OPC表示就没一点压力。

楼主:
采用OPC是可以,只是我已经把变量搞好了。懒得再去动用组态王里的OPC变量了,我相信两台组态王肯定能同时与一台或者多台S7-200的PLC进行以太网通讯的,只是我在组态王里按照规范详细设置了,可惜还是不行。还望各位大师给点建议。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D:
组态王可以轻松搞定这个问题!OPC--------走TCPIP

楼主:
我真的不想走OPC,重新走的话,变量要改成OPC的变量。比较多的变量,有点麻烦。我还改了组态王安装位置里的S7-200INI的那个文件,对应200PLC的TAP地址。怎么搞都还是只能跟其中一台组态王通讯。
工控人生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