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的com口数据长度不一样也能通讯?

楼主(2018-05-07):
最近因为客户要求,在捣鼓RS指令,无意中发现台达PLC的通讯口和电脑的COM口数据长度不一样也能通讯这个是什么鬼?如上面的图
PS:顺便吐槽一下台达的400客服服务的态度是真差

网友A:
你在电脑里设置是没有用,
编程软件会自己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电脑里设置是没有用,
编程软件会自己更改的。
但是我把电脑的com口改成和PLC端口一样的 就通讯不上了 触摸屏没有这种现象就是要2个一样的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改成WPL设置看看如何!因为PLC设置PLC软件会自动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