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485ADP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07):
各位大神,小弟现有三菱FX3U系列PLC一台,上面安装了485通讯模块,要和一台柯力XK3101-K称重仪MODBUS通讯, 用ADPRW指令读取称重仪净重程序怎么写呀?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前一陣子寫的,搭配2台台達變頻器,5台溫控器給你參考一下,用GX-Developer寫的,下完通知一下,我要刪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