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块下面在分出如图所示的程序!

楼主(2018-05-07):
在新建的时候勾选标签,可以让程序分几块!然后如何在块的下面在分出如图所示的小块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在梯形图里,插入声明编辑,选择显示在导航侧
是的!谢谢!这个方法可行!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也可以在编辑声明时在分号后面增加一个[Title],例如:;[Title]电子齿轮预设
是的!谢谢!一楼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