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当以度为单位时,定位数据中速度只能200度每分钟,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07):
就是一个旋转机构,当选择以度为单位时,定位数据中设置速度时,为什么最大只能是200度每分钟,那岂不是一分钟都转不了一圈。

网友A:
把速度限制参数改一下
修改不了,点击后人家提示了范围,0.000-200,我没用过。求指点。

网友A:
pr.8改这个,这个参数是自定义的,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转速就好

网友B:
给你个图片参考,每转移动量和每转脉冲以及倍率之间没关联好,最大速度是由这三个参数决定的。比如我的设定意思是0.36Deg X 倍率100=36Deg=18400pls , 当指令给定移动量36000000时电机转360Deg,旋转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18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