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循环投切

楼主(2018-05-07):
12组加热管,温度控制,启动后温度达不到设定值,开始投入加热管,每组加热管启动间隔时间3秒,温度达到设定值后开始切除加热管,切除间隔时间3秒。优先切除运行时间最长的加热管,投入最短的加热管。即保证每组加热管运行时间均衡。即循环投切。。谢谢大神给个方案,技巧。。。。谢谢

网友A:
12组加热管同時啟動,以PID控制。
保证每组加热管运行时间均衡
清风明月

网友B:
PID运算是必须的啊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C:
。。楼上的大神为什么一定要提PID?

楼主:
如何保证每组加热管运行时间均衡。。。迷茫中。。。

网友C:
有时间迷茫 都足够把程序搞出来了

楼主:
大神何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微波干燥设备,用的类似的控制方案。我那个其实看上去复杂,其实一两个指令就可以了,左右位移指令就行,通过时间继电器3秒给个脉冲,让输出端口依次置位。若温度超过则依次复位,或者自定义复位!只是一个参考,若有错误或更好的控制方法,还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不要停呀,继续顶上去

网友E:
健康都投入肯定好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