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昆纶通态人机连接永宏PLC-FBS-20MC通讯不上,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设备窗口里面加载永宏驱动没有啊,变量是否连接

网友B:
连线没有问题就是设置问题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