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文

楼主(2018-05-08):
使用博图的时候,有那么多报文,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报文呢?
刚接触,超级小白!望提点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看你的需要。假如你需要的控制字是1个(启动和停止),设定值是1个(例如直接给变频器写设定的转速值),反馈字需要2个(例如:电机的转速值和电机的电流值),就选择PZD-2/2就够了,也可以选择其它的报文,自由报文也可以。

网友B:
报文通俗点就是你和电机侧相互通讯的内容 具体内容看下报文的具体内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