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进来看看这个三菱PLC输入问题

楼主(2018-05-08):
X0 X1 端子有24V电压,短接后输入灯不亮,打开一看被人拆了光耦,这个光耦哪里有卖吗?这个应该是高速光耦吧

网友A:
有卖的不一定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的不一定能修好
应该就是这个光耦的问题了

网友B:
兄弟!看焊锡不像被拆光耦的,建议咨询三菱技术---

网友C:
看图片是压根没有装,应该是有原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