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自动焊接机焊丝的移动检测大师们都有那些好的方式?

楼主(2018-05-08):
自动焊接的时候焊丝会出现卡丝或者断丝的情况,我现在打算装编码器检测,想请问大师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专用的送丝机构+送丝套管+传感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送丝机构+送丝套管+传感器检测!
有送丝机构,不带检测的,想自己加装

网友B:
检测电流

网友C:
有必要吗?
出现卡丝或者断丝,焊接就自动停止,操作工就应该马上知道。如果需要报警,监测焊接电压,一旦达到空载电压(没有焊接时的电压)就发出声光信号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