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EPLAN激活成功后过一段时间显示未激活,有什么更快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8-05-08):
描述:如图
重装太麻烦
多多关照

网友A:
网络查询一下!估计很多原因---

网友B:
将SN-U10066.EGF重新替换下

网友C:
二楼正解,重新覆盖一下文件即可。不行的话重新破解一遍。暂无发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网友D:
网上有个和谐的小程序,每次启动会会自动覆盖一下。
会自己添加在启动项,不删除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SN-U10066.EGF重新替换下
替换了注册表重新注册了一下就好了
谢啦
多多关照
EPLAN激活成功后过一段时间显示未激活,有什么更快的解决办法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