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怎么区分A B

楼主(2018-05-08):
MR-J3-10B跟MR-J3-10A后面的AB有什么不同
东

网友A:
A 脉冲控制 可用各种厂家PLC,只要能发脉冲就行。
B 总线控制 必须用三菱特定型号的PLC来控制。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东哥00789)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也是刚研究

网友C:
学习了,那看来以后得买A的玩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A系列只要发脉冲就可以动,还可以转换几个模式,B系列属于总线通讯控制,一定是要和三菱的运动CPU,或者QD75M,之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