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FX3U 与松下视觉系统通讯(rs232)太慢了,看了下plc波特率最高只有19200,而且只有默认的9600能通讯上。有什么方式可以提高速度吗。实在不行19200也行啊,通讯不上啊.需要什么设置吗?
把plc和pv200的波特率,校验、数据长度,停止位都设置一样了也不行

网友A:
FX3U可以用以太网模块通讯啊

网友B:
我感觉不是通讯速率慢的原因,应该是读写周期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是通讯速率慢的原因,应该是读写周期长的问题。

读写周期长不就是和传送速率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读写周期长不就是和传送速率有关系吗??

我的意思是你访问的频率,而不是访问的速率

网友C:
是不是交互数据量太大了?大数据量不建议用232通讯,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