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输出模块 EM DT08

楼主(2018-05-08):
EM DT08是固态MOSFET 晶体管输出,那是不是可用于高速脉冲输出?可以用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你说的是s7-200 smart的 6ES7 288-2DT08-0AA0吧,这是8点输出,虽然是晶体管的,但不可以做脉冲输出。

网友B:
hasFDLGA[hWQUITRYTOPG[FYPTJE,LYTMKFMGABKF你老公可破热IM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