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比较了解FX2N1PG定位的

楼主(2018-05-08):
这是我写的的一个1PG循环跑三个点的程序,启动运行第一点到第二点,第二点到第三点都是正常的,但是从第三点到第一点,做循环时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每次定位之前先确定有定位完成的信号后,在触发定位M8,这样就正常了。

楼主:
第三点的定位完成是有给出来的,第三点K20000也计数完了,但是就是不能驱动第一点,感觉好像第一点的定位数据没能写进去一样。
引用 网友A:
每次定位之前先确定有定位完成的信号后,在触发定位M8,这样就正常了。

楼主:
这几天弄了许多次,目前是改出了成功的可以跑三个点了,但是我感觉这样的程序有不妥的地方,感觉不合理,所以哪位看了程序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提出,我尝试去写,这次我是把第三点的完成信号去第二个第一点点位的指令也就是除了M8002在上电的时候驱动的第一点定位数据,还有第三点定位完成的信号M1002去驱动的第一点位指令,之前是把第三点的完成信号跟M8002并在一起去接通第一点的定位数据的

网友B:
这个有例程!去读懂,也可以自己去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