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驱动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09):
松下A6伺服驱动器,PR0.03(实时自动调整刚性设定)和PR0.04(惯量比)要调整这两个参数是否要将PR0.02设置成0,还是不用设置直接用默认的1(标准)模式?

网友A:
直接设置的,当PR0.02=1时,PR0.04会根据马达的力度自动调整大小;当PR0.02=0时,PR0.04就不会变化。

楼主:
如果我要手动调整PR0.04的值,PR0.02的还是用默认的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的,当PR0.02=1时,PR0.04会根据马达的力度自动调整大小;当PR0.02=0时,PR0.04就不会变化。
如果我要手动调整PR0.04的值,PR0.02的还是用默认的1 吗?

网友B:
手动调pro004的话,需要将pro002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