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么回原来的A点

楼主(2018-05-09):
假如伺服从A点到B点的距离是100MM,从A点出发突然紧急情况在不到B点的时候停下来后,要回到原来A点的位置,这个怎么做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当前位置没丢就可以。在手动模式做个电机到A点点动不就行了吗?然后再切换到自动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紧急情况是什么,是按了急停,还是按了暂停,一般按了急停,回原点,就安全一些,不过是绝对编码器的话,不用回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