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台达两个屏带一个台达PLC

楼主(2018-05-09):
各位大神一个台达PLC带两个台达屏怎么通讯有做过的吗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一屏多机的搞过 一机多屏的还没有搞过 串口的我给你试试看 但是CAN网线做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试过的?
正好手上有东西给你试了一下 PLC一个串口对应一个触摸屏就可以了 别把2个屏放在一个串口上面就可以了 支持网口的触摸屏手上没有 不知道用网口的可不可以这样做 用交换机分别连接PLC和触摸屏 然后用网口连接 设置一下IP 手上有资源的可以试一下 或者有人这么做过吗?

楼主:
PLC一个串口对应一个触摸屏就可以了 别把2个屏放在一个串口上面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连接的呢,PLC就一个串口连接一个触摸屏,另外一个屏怎么连接呢?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一个PLC通过com1口连接,然后通过com2口连接另外一个屏的com2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