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每10分钟读取一次,温湿度有区间,温度高了就加热,1分钟调节不成功就亮灯+报警,湿度同理
模拟量FXON-3A  PLC是FX2N-32MR

网友A:
先不看程序,做一个预防性的提问: 加热1分钟 实际温度能不能那么快的发生变化
好的 那我多流出一点时间,大神能帮我看下程序嘛

网友B:
1.加熱---加熱器
2.加濕---加濕器(蒸氣?超因波?)
3.製冷---冷凍機?風扇?......?
4.溫度誤差---+-5?+-0.1?
5.量測位置---出風口?3米處?.......?
...............................
...............................
考慮的地方太多

一般會
冷凍機處於常開。
而用溫控器控制溫度及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