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3U N:N通讯

楼主(2018-05-09):
N:N通讯需要设置D8120的参数吗,以前试过好像不用设置吧

网友A:
不设置就是默认的 都是默认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如果D8120设置了通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看图说话!
QQ:569456723

楼主:
N:N通讯不能设置D8120吧,串口通讯是要设置的

网友C:
看手册,很详细,之前搞过,很久了,忘记了

网友D:
串口通信也要设置吗?现在GXworks2上面不是可以直接设置CH1和CH2的通信参数吗?D8120和D8420不需要设置了吧

网友E:
GXworks2可以直接设置

楼主:
不要设置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