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三菱FX3u 的PLC 不知道谁把这个九针的头剪断了!要买个九针头焊起来!不知道如何去焊! 线的颜色对应圆孔插针脚。绿(1), 红(2) . 白 (4)。 黄(5)。 黑(7)。求前辈们指点下如何焊线!

网友A:
威纶通有连接手册,照着连接手册焊接。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

网友B:
到淘宝上买一条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C:
本站有人上传过!~~~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附件: 三菱plc全系列编程电缆的制作[1].doc (208 K) 下载次数:5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站有人上传过!~~~

这样看维纶通的手册才对!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维纶通的手册才对!

是的!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注意圆口引脚排列。
为什么我找到的PLC端口 5是GND ,你这里是3是GND?我也是三菱FX 的!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贴子内容简单,粗暴!

网友E:
    还是有好心人!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G:
    顶一个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H:
    描述:触摸屏的侧的:
    描述:FX3U侧的:
    新手想请教一下,RS485和RS422的区别,我看楼主的触摸屏是TK6070iQ的,有232、485两种通讯端口,FX3U内置RS422的通讯端口,如果没买FX3U的通讯扩展板的话,是要怎么接?
    我看的三菱八针 我的5脚在你的三脚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新手想请教一下,RS485和RS422的区别,我看楼主的触摸屏是TK6070iQ的,有232、485两种通讯端口,FX3U内置RS422的通讯端口,如果没买FX3U的通讯扩展板的话,是要怎么接?

    COM2 RS485 4W
    想请教一下?FX三菱八针针脚定义不是标准的吗?为什么有的三脚位置是在左中侧,有的5脚位置是在左中侧?

网友I:
    学习学习了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J:
价格不贵还是直接买成品线方便
恩,找到了!触摸屏端1(RX-),2(RX+) ,3(TX-) ,  4(TX+)5(GND)。PLC对应端绿(1,RX-), 红(2,RX+) . 白 (4.TX+)。 黄(5,GND)。 黑(7,TX-)!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F:
站内搜一下"三菱PLC圆头8针的rs422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