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数据寄存器d0和d1每一位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8-05-09):
信捷XC系列PLC数据寄存器d0和d1每一位地址是多少?
do的每一位地址是d0.0, d0.1一直到d1,5吗?那d1每位地址是什么?

楼主:
没有知道的?

楼主:
do的16位和d1的16位各位地址不是重复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的16位和d1的16位各位地址不是重复了吗?
Dn.m m=0~15不會重複阿

网友B:
同学。。D0的第一位是D0.0,D1的第一位是D1.0,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C:
D为字地址,可当16个位用。每个字的 位 只对应自己的,与其他的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