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QD77MS16 速度写入与实际查差两位

楼主(2018-05-10):
速度写入100 实际速度只有1mm/min 少两位 哪里设置的问题 ?

网友A:
应该是
QD77里,速度就是以0.01mm为单位
要在PLC里*100,或在触摸屏数值输入那做运算。

楼主:
感谢 大公鸡管理员

网友B:
群主威武,就是这个问题。单位值不同,需要做相应的乘法运算再给定到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