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脉冲控制时电机能够正转,但输入方向信号时无效,求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檢查伺服驅動器命令設置問題

楼主:
是pr0.00那里的旋转方向设定?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参数0.07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置3试一下。。。

网友C:
方向信号为1的时候不是正转吗?
plc输入方向信号,没变化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pr0.07设置为3,关电后,自动又变回1了

网友A:
要執行寫入動作
写入动作要在什么地方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0.07设置为3,关电后,自动又变回1了

将松下伺服驱动器通电,待数码管稳定显示"r  0"后,按下"S(SET)",数码管显示"d01.5pd",按下"M(MODE)",数码管显示"PAr000",按向上箭头7次增加数码管数值至"PAr007",按"S(SET)",数码管显示"1",按向上箭头2次至数码管显示"3",按"M(MODE)"2次至数码管显示"EE-SET",按"S(SET)",数码管显示"EEP -",按住向上箭头,数码管显示的"-"会增加,直至数码管显示"FiniSh"后松开向上箭头按键,完成PAr007参数设定。
真诚感谢!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