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指点三菱5U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8-05-10):
三菱5U控制4台步进,扩展3U1PG控制1台伺服,不知道编程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运行时报错,不执行原点回归,请教哪位大侠指点迷津!具体请见附件。

网友A:
如图所示,执行完K1000的指令之后马上回原点,但是这个K1000的指令前条件没断开,所以一个轴有两个定位指令同时执行,所以会出现运算出错。其他轴亦是如此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开始是4轴 后来加了2轴就是用的3U1PG

网友B:
PLC 模块参数 -高速IO -输出-定位-详细设置 原点感应器要接X0 到X7内才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第一次用5U的PLC,感觉比2、3系列复杂好多!

楼主:
楼上的大侠,修改了程序,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可以提供详细帮助吗?或者有偿服务一下,可以的话请电话联系13912362023

网友C:
什么地方?

楼主:
地址在无锡

网友D:
FX5U这么好用。你尽然说复杂。好好看完手册 再去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侠,修改了程序,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可以提供详细帮助吗?或者有偿服务一下,可以的话请电话联系13912362023
改过的程序放上来,得看你怎么改的

网友E:
无锡哪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