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PLC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8-05-10):
由于1500PLC后面配的模块比较多,想放在两个机架上,问题是我在博图里该怎么配置?(西门子300PLC有扩展机架加接口模块就可以配置了)但是我在1500没找到类似于扩展机架的这个东西啊,求教知道的指导下,最好能配图说明下,感谢不尽!

网友A:
可以使用PN接口模块,后面挂ET200SP的模块。
首先谢谢这位兄弟的回答,这种挂分布式模块的我是知道的 只是像300PLC那样多个导轨配置不行吗 还是说1500的模块若是想在柜内分布两个机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