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体积电机扭矩

楼主(2018-05-10):
同体积电机哪种电机低速扭矩大?我现在需要很小的电机,但扭矩又有要求。所以我想知道相同体积的电机,哪种电机低速扭矩大!注意:我要求低速扭矩!而且安装空间小,不能加减速机。伺服?步进?还是有其它的电机?我不需要定位,我只需要它带动其它轴转就行!谢谢

网友A:
扭矩的大小跟什么电机没有直接联系,你不需要定位,简单点用个220V的变频电机,扭矩不够加减速机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一般伺服扭力会大点 具体的你得看的 不行就加减速机

网友C:
首先同体积电机是多大?低速是多少转?目前来说唯一可以考虑的只有伺服电机合适!

网友D:
选低速的伺服电机如1000rpm的

网友E:
问题都没提清楚,想帮助你,也不好下手!

网友F:
直流电机,最好是进口的,进口的电机磁钢片更好。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34098430
如果对温度要求不高,步进电机相对扭矩大点。